HP2530P 板号:LA_4021P

楼主(2011-07-26):
HP2530P 板号:LA_4021P
故障现象:不开机,待机0.18后掉到0.001。
   初步判断有短路保护,待机0.18时摸到主电源IC:RT8203发烫,RT8203与MAX8734可互换。
   量RT8203的18PIN和25PIN为500欧、250欧,属于不正常,正常的情况下18PIN和25PIN的阻值应为400—500欧。
所以25PIN的阻值不正常,28、25PIN为芯片自己产生的LDO的电压脚,拆掉EC:SMSCKB1091_NU后,25PIN的阻值恢复为450欧,正常,通电待机为0.01正常。
        换EC后,25PIN的阻值为450欧正常,通电后待机正常为0.01,触发正常,外显需键盘切换后可显,修复OK。

网友(2014-05-13):
请求楼主分享图纸,手上刚好也有台。

网友(2014-09-30):
慢慢查吧,

网友(2015-03-18):
艹,说的真*脏话*流利,

网友(2016-04-14):
楼主要是能附上图纸就好了,手上刚好有台不触发的机器

网友:
不错不错,搞定就好

网友:
回帖赚积分好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