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请进,请教个液晶屏问题!

楼主(2011-07-26):
最近帮亲戚网购一块二手笔记本液晶屏,刚回来安装完测试一切都OK,亲戚也急着去外地上班,没有长时间测试,带过去以后用了大概5小时左右。最下面出现一条若隐若现的红色横线,现在我也没见东西,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。万幸的是网购我还没确认,现在问卖家,卖家说是我压了。所以出线的。请教各位高手,这种问题,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居多!

网友:
应该是PCB板有问题吧

网友:
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如果这个屏的型号是LP141WX3的  那肯定是屏本身质量有问题

网友:
LG的屏,通病来着,楼主被骗了。
这种屏有时候用着没事,有时屏下方会出现一条线,屏慕还会不停抖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。。。现在网上买东西不注意就被坑

网友:
赶紧退货吧

网友:
屏驱动线的问题

网友:
屏模组的问题,,,屏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