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家悦 L-NC51Q主板

楼主(2011-07-26):
一块L-NC51Q主板,开始故障是时亮时不亮(大部分不亮),直接跑4C属于不跑码,刚开始认为是NB虚焊,加焊故障依旧,后经检测是NB上面一个3055管子击穿,换过后正常,运行了1小时左右管子又被击穿(都冒烟了),现在连复位都没了,高手们帮个忙给分析下

网友:
你追下这个管子的线路

网友:
此管连接的线路有问题,查查

网友:
是不是北桥的供电管啊? 这种好多都是桥坏了的。要注意。

网友:
换个功率大一点的,电源也换一个,如果还那样,就是北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桥坏了,不用跑了,6100的桥...换个

网友:
C51的主板直接报废吧,修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

网友:
这样的话,可能是W321G控制IC坏,或是旁边掉了零件(电容)!

网友:
祝你好运了

网友:
追线路,漏电导致负载高

网友:
W321G坏,我修过一片是这样的

网友:
挺有点意思的,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