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种现象算有故障吗?

楼主(2011-07-26):
电脑新机,开机自检时黑屏,到LOGO时就亮了,开机还挺快,使用一切正常,有些茫然,请高手指点,谢谢。
黑屏

网友:
一般是内存问题

网友:
把内存重新插一下

网友:
自检时黑屏比较正常么

网友:
内存换了,还换过不同牌子的试效果一样,我怀疑是开机太快,没来的及显示自检画面,有可能吗?

网友:
在主板的BIOS里可以设置,你这主板有快速开机功能,你查看一下主板的说明书。

网友:
应该是BIOS问题。进去看看

网友:
有些板子是这样的.速度快的惊人.

网友:
BIOS里可以设置开机启动

网友:
估计是你的开机速度太快啦 才一直黑屏

网友:
用VGA接显示器看看,有的主板电路简化的太厉害,DVI接口就变这样了。

网友:
能亮不就行了 我碰到都不予理会

网友:
好像在系统里面设置也行吧

网友:
没问题,很正常

网友:
正常吧 也有碰到过 也没什么影响

网友:
很正常,应该是速度太快

网友:
换个独立显卡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进BIOS把LOGO关掉就能看见自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