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S31V进水不触发

楼主(2011-07-26):
今天接到一台BENQ S31V进水不触发的机器。进水的地方在触摸板底下,5V的电容氧化。不插电池通电电池灯亮橘黄色,然后待机3V,5V都正常,开机键通电后电压2.8V慢慢掉为0V。各位师傅能否给个思路,谢谢了。
触摸板

网友:
修好了,开机键到I/O断线。不过电池灯还是亮红灯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