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通用板后白屏

楼主(2011-07-26):
AOC916SW。。。刚接手的时候听客户说应该是被雷霹到的液晶,通电测试,指示灯不亮。拆开外壳,量得高压板上的12V.5V供电不足,而且还在跳变。拨掉连接驱动板的线,量得12V.5V正常了。再重新接上,发现又正常开机显示了,但一关掉电源就又开不起了,按照之前的经验,应该是电源板供电IC坏了。由于手头没有那个IC,另一个原因是被雷霹过的怕换了不稳定,就决定直接换块通用电源板上去了,接了5V,GND,ON/OFF。(线没接错)。。。 通电,指示灯有跳变,但通电后绿灯时就变白屏了了一下下就暗了,然后两三秒后又出现白屏,然后就又暗了,此时绿灯变黄灯了。请教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?
PS:屏应该是没事的,在之前拨掉连接驱动板线之后重新接上时看到的画面是正常的。

找到原因了:
就是因为少接了根12V,原来这块驱动板是要接12V的。纯属失误。
希望这点经验给大家,有些驱动板确实是要12V供电的。以后还是老老实实把12V也接过去吧。别老以为驱动板5V供电就够了。

网友:
估计是 你 接线 少接了 一根,,有的 驱动板是 要 12V自己 转换5V的 和3.3V

网友A:
谢谢,虽然修好了才看到你的留言,但还是万分感谢。。。

网友:
原来的电源板有没有3.3V,驱动也有可能坏了,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虽然修好了才看到你的留言,但还是万分感谢。。。

没事,客气 ,我估计 也是 少 接了一根,,哈哈 有的驱动板 需要12V有的 不需要 ,,有的 更变态 3.3V都是 电源板 给的,,这样的 不好弄

网友:
驱动板供电不正常引起的吧,查屏那路供电看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供电线没接对,

网友:
这个得注意

网友:
原来的 电源板,或者驱动板上应该又标示吧

网友:
经验之分享,好啊

网友:
呵呵,通用板应该接12V GND ON ADJ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