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17寸开机三秒掉电

楼主(2011-07-26):
AOC712S+开机有字符,两三秒掉电,指示灯灭掉,电源板各项电压正常,面板无短路!求解!!!!!!

网友:
那就察驱动板啊!可能是程序坏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问题吧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拔下按键板,试试

网友:
驱动板3.3vl电压丢失 稳压IC损坏 外围电容损坏 相关线路脱焊

网友A:
试试灯管坏了吗。。。。

网友:
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吧 你测下这两样

网友:
按键换了么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试灯管坏了吗。。。。

连指示灯都灭了,灯管的可能性应该很小

网友:
精辟,有时候按键也会造成这种现象,的确的注意一下

网友:
呵呵!!我也不知道啊!

网友:
高压短路了吧,查高压部分,AOC应该是用的5706或者5707的MOS管有问题

网友:
这种现象电源板故障居多,此机的驱动板是做在屏电路板上的

网友:
测一下按键看是不是漏电..

网友:
我觉得是高压部分问题  最简单的维修方法是外接一条高压条 改改线...问题应该不大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