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显示器雷击不通电,082268CPC代换

楼主(2011-07-26):
方正显示器雷击不通电,电源管理芯片坏了,082268CPC,但手上没这个型号,有哪个可以代换的吗

网友:
大哥那个是ob2268吧???可以用sg6841代

网友:
082268CP是不是什么工厂代码啊,并不是芯片的真正型号,有没有哪位有该芯片的PDF资料,知道用哪种型号代换最好

网友:
5841 也可以

网友A:
我用SG6841代换了,怎么还是不通电啊,直流300V到电源管理脚只省16V了

网友:
故障解决了,原来是我在焊SG6841时粗心的将5、6脚给焊粘连了,还好没出现“重大事故”。以后一定要杜绝这种低级错误的再次发生

网友:
还好.可以了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SG6841代换了,怎么还是不通电啊,直流300V到电源管理脚只省16V了

怎么可能,我前几天还代过呢!5841和6841都可以啊,你再用5841试下,如果不行那就是其他问题,你应该下确定ob2268有没有坏掉

网友:
故障解决了,谢谢大家的支持,只因小弟的失误让大家闹心了,呵呵
0B2268CP完全可以用SG6841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