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

楼主(2011-07-26):
最近接到一台HP DV2000的进系统较慢,且有时伴有花屏,进系统后屏有抖动,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显卡 显卡门

网友:
屏问题,屏会导致花屏,抖动。但显卡会导致花屏但不会抖动,

网友(点评):
看是怎么样的斗法

网友:
屏抖动可能是屏有问题,我都遇到到几次了,进系统慢的话重装系统看看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看法

网友:
这个是屏的问退

网友(点评):
屏的问题 你打成屏的问退了

网友:
屏的问题
紧系统慢到什么程度啊。。都没说清楚,,怎么帮‘

网友(点评):
是啊 没说明白

网友:
哎。今天也遇到CQ40笔记本。昨天用用都好好的。今天客户来拿笔记本的时候屏抖动。还花屏。还好客户比较好说话。让他去HP维修站去换屏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呵呵呵 你碰到了好人

网友:
DV200的主板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 建议去做显卡集成的就先别动了看看屏部分是否用问题后再动

网友(点评):
这样也好

网友:
显卡问题,重新补焊

网友:
    外显没事应该是屏了

网友(点评):
不一定哦

网友:
没遇见过,那结果呢

网友:
显卡问题  首先解决花屏 在扫下硬盘

有道理

网友:
最好能从做系统

网友(点评):
屏斗 貌似装系统解决不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啦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..

网友(点评):
我觉得显卡

网友:
请楼主说明白点先        看是怎么样的花发 一般是显卡问题家居多    屏斗又花 是怎么花呢

网友:
显卡和屏都有可能吧。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