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东芝M215 掉电 求解

楼主(2011-07-26):
昨天接个东芝M215 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在用电源开机3秒就掉电。 我看过论坛 上这本本通病都是掉电  不过都说是NEC电容有问题 改了就好了  我看原来的CPU是1.6\1M\533的  我正好有个2.13\1M\533  的CPU  换上后好了  不有点不明白 是U坏了?还是U大点就可以解决问题?请教修过这本的朋友 给个解释  在线等待中谢谢!

网友:
没有人能给解释一下啊?
电容改了 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就是想不明白 换CPU也可以使用 求解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。下次有机会试试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你前一个U的脚位于座子接触不好。(U脚有变形等),

网友:
这个东芝 M200的  好像都是那个大电容坏了 无论花屏 掉电 都是那个大电容搞的鬼

网友:
说不定是很少机率的U坏了让你给遇上了

网友:
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原CPU装上去不能用换CPU能用 但CPU没坏

网友:
应该是U坏了

网友:
那个本本貌似就是那个nec的大电容啊。坏cpu。还真木有见过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