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21打印全黑?

楼主(2011-07-26):
昨天接到客户的硒鼓来加粉,加好了。第二 天客户把打印机一起带来了,复印一看全黑,客户说在我们昨天才加的粉今天就打的全黑,不知道怎么搞了在此求助!加什么型号的碳粉?这属于哪儿的原因?

网友(点评):
给你提点意见:加分前。确定鼓没有问题。只是没分。听你意思像是:客户只带鼓过来。没带机子。 关于加分时要注意什么?网上一查,多的很!

网友:
没有金刚钻,还揽瓷器活?加个粉都搞不定还出来问

网友:
换个鼓试试、可能是充电棒的事

网友:
加粉前,把原来的粉清理过吗,也有可能与原来的粉不兼容

网友:
全黑是漏电了

网友:
你把充电辊擦擦 可能是漏电

网友:
废粉保证清干净了的,加粉后就是全黑!那股有些怪,没有一个螺丝,感光鼓没换,但是觉得感光鼓没问题啊,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我觉得也是漏电,但是没有硒鼓来试啊,所以不敢确定是不是硒鼓漏电

网友:
呵呵,是鼓的问题,以前我刚开始搞也是这样,后来找到原因是我没装好,你在仔细看看

网友:
是不是加的墨不对?还是没装好?

网友:
我对硒鼓的维修还不是很了解,现在好了,直接叫客户换硒鼓了

网友:
粉没加对吧

网友:
粉加错的话是不会全黑的  顶多有底灰  打印出的效果有水纹   如果全黑那就是漏电  或感光鼓漏光了    检查充电辊感光鼓上的接触  有时候粉掉接触点上就会全黑

网友:
应该鼓上的充电没有装好,粉不好或粉不对是应该是印出来的效果不好!!!

网友(2011-08-29):
有可能是粉的问题或者充电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瓷棍试试,

网友:
废粉没清理干净吧,,看看感光骨上是不是残留很多废粉,把他清理掉就没事了

网友:
充电触点没接触好,拆开重新装下

网友:
高压板和激光器以及充电辊坏啦也会复印全黑。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你把鼓没有装好

网友:
先检查充电棍

网友:
想她得问题 一般都是硒鼓的问题了 ..我以前给个三星4521F打印机加过粉 白来是好用的 加完粉 上到打印机里就不好用 气死了 就是出黑杠 不行拆开看看 全部搽干净还是不行 看看都没问题 上去是是 还是同样的问题  后来没办法 换硒鼓 三星的硒鼓不好加粉 大家要注意 硒鼓上还有技术芯片 计数芯片到数,就不打印 大家别急换粉  换个芯片是是

网友:
都被你们给弄晕了

网友:
好眼治瞎了!估计是充电的问题!

网友:
先打张纸确定是那部分出现问题了

网友(2011-10-15):
看看充电辊的触点 还有高压有没

网友:
我个人意见是安装不到位。从新在装下

网友:
全黑是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