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:双敏主板 诊断卡7F 无显示!

楼主(2011-07-26):
一块双敏unf4x主板开机到2B报警 后边跑6F 75 7F停7F,键盘 鼠标 重插过了,换过新显卡 还是无显示!
各位老大们 支支招!
显卡

网友:
能进系统吗? 可能什么驱动打错了吧

网友:
7F不是有显示了么,若无,显卡虚焊~可以试一下刷BIOS

网友:
昨天一台笔记本也是装系统蓝屏,报7F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了 ,然后搞定

网友:
打显卡插槽边上的16对电容值判断是否桥虚焊。

网友:
压桥试试能过不

网友:
检查PCI-E工作条件,查看旁边耦合电容掉没掉件,压桥开机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