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释不通的问题,关于内存

楼主(2011-07-26):
做了一台DELL1420显卡,做完以后测量芯片电容有无短路,一切正常,上电开机,电流0.6不亮,可能内存没查好吧,客户用的是2条2G内存,换了一根又插上去,依然0.6不亮,傻眼了。
  换了靠外面的槽,OK,电流上去,亮机了。可怎么插贴近主板的那个槽,都不亮,2根都插上去,也不亮,为什么呢。
怕是短线啊,可检查一通,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呢,后来心想,用别的内存看看吧,于是插了一根自己试机用的512内存上去,竟然亮了,槽也没有问题。
  嘛意思,然后又试了一下他原来的2根内存,也都亮机,没问题了,2根一起插也没问题。。难道这个槽,要别的内存来引导?怪事

网友(点评):
内存没插好吧,机器是死的,只要条件成立就工作。

网友:
是一开始 你的条子没插好吧

网友:
有的就是邪门,插下别的在插上原先的就好啦

网友:
可能是你原来(前2根)内存,接触不好或者内存槽有异物,你插2次后异物被带走了,插你自己的内存时就接触良好。不用想象的太复杂。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没插好,没那么邪门哦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,期待高人解释

网友:
cpu内有内存控制器,类似寄存器,应该是你cpu和内存内有残余类似病毒,曾经用干净的盘装过系统还中过冲击波,放电才解决。

网友:
OK,回答正确,不是邪门是你没掌握住方法

网友:
这应该是小概率事件。

网友:
路过 学习了 内存还有这问题

网友:
绝对是没有插好内存的问题,又不是人,怎么会要有勾引一下才能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