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 T4001G 加电短路 求高手帮解决一下

楼主(2011-07-26):
加电 电流跳到0.38 到 0.45 就掉电  插上电源 听到板子上有吱吱的响声 高手们 帮指点 指点一下被呗

网友:
你说的响声估计是电感的声音,掉电后还能继续触发吗?要是可以的应该是缺少电压

网友:
检查下内存供电 和北桥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有吱吱的响声,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A:
看哪里发热发烫了。。

网友:
摘下开机芯片 从焊后 开机亮了 可装好后 又掉电 不过电流上去了

网友:
电感摘下补了 掉电后可以触发  开机芯片从焊后 开机了 可装好后 又掉电了 郁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哪里发热发烫了。。

高手 掉电呀? ?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