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SD121PHW1屏供电19V 正常吗

楼主(2011-07-26):
如题 而且19V 从公共点过来的

网友:
你说的是给高压板供电吗?
这个是正常的呀

网友:
19V肯定是高压板的供电,不会是屏的供电

网友:
从公共点来的就是给高压的,屏是3。3的一般是转换过来的电压

网友:
公共点给高压条供电是19v,电池供电为11v左右。屏上供电为3,3v。你也许没说明白

网友:
屏高压有5V-20V供电的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啊 这个是LED屏 19V直接到屏上面的板子上的

网友:
就是给LED灯供电的

网友:
现在是啥现象嘛?

网友:
屏的电压没有19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