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外接能显,LED屏不显示,求解!!

楼主(2011-07-26):
    联想G450原不开机,现开了机外接能显,但本LED屏不能显示,有修到这种问题的指点一下,显卡已经回焊过。我想问下,LED的工作条件???

网友:
你对地看下LVDS是多少,这个LVDS最容易坏的

网友:
图中的+LCDVDD有没有电压,这块板上是没有电压的,但都有零件相连其中还有个L6,有没有人修过啊!!!!告诉一下吧!!!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当然有电压的

网友:
我碰到过IBM S400的 也是外接亮 自己屏不亮  后来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、、、

网友:
有屏先換屏看下!

网友:
也就是那么几个信号LVDS 数据 时钟 供电什么的

网友:
屏 供电都有吗

网友:
LCD_VDD没有电压,是因为显卡没有读取到屏幕码片, 同时LED灯也不亮。查码片,屏线,到显卡,读取到码片就会有背光,不显示字,在查LVDS

网友A:
量下LVDS到EC的线路
一般EC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下LVDS到EC的线路
一般EC坏

EC是坏了,是换了EC后才能开机的,但屏不显示

网友:
怪异,纠结,有些问题,看视很简单,但是,就是不好修,也挺郁闷的  !

网友(2011-08-26):
我换显卡好过

网友:
这样的考虑换个显卡啊

网友:
EC原来的时候带不带程序呀,

网友:
我也有个故障雷同的机器,正在寻求思路,更可悲的是没有图纸,I3的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