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不触发

楼主(2011-07-26):
3V 5V都有,快关有3V,待机0.01就是不触发,目前没有思路,向大家请教

网友:
下个图纸查开机线路

网友:
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没,有没有读取BIOS资料,EC可有发出VSUS-ON信号,EC的SUSPWRGD可起来了,EC可发出PMRSMRST.EC可收到有效开机触发,EC可发出有效开机触发,南桥可发出SLPS4S3

网友(点评):
正解呀,补充下南桥的工作条件,如供电呀,晶振呀

网友:
CMOS电池放下电看一下

网友:
你只量了电压那开关有跳变吗.没跳变也不行啊

网友:
后级有没有短路啊。。

网友:
这个吗 不好说  要查电路看看

网友:
先大致测试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正确,在把图纸翻开开。从开关键开始找起。上电的时序,依次检查啊

网友:
已经修好,IO损坏

网友:
查EC的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不触发一般都是EC 南桥 条件 问题

网友:
看下图纸是否还有其它待机电压没,EC跟SB晶振是否起振,开关引脚是否有高电平,

网友:
主要还得看EC和南桥工作条件,BIOS不良也有可能的,前天修到一个BENQ的就是换EC还是不触发,EC供电和相关工作条件都无异常,后来刷BIOS就好了。

网友:
EC和南桥的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?

网友:
查查IO部分,看看工作条件

网友:
对要一个一个的差啊首先看看有没有开机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