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"网络受限制或无连接"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1-07-26):
我的电脑 是XPSP3 自动获得IP 现在显示网络受限或无连接是怎么回事
电脑

网友:
把IP地址设置成固定的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挺多原因的,ip啊,网络线啊,网卡等都会这样的

网友:
是无线还是有线 有线直接设置IP要是不行你重新装网卡驱动 还是解决不了 你试换网卡 用排除法 都解决不了你来找我 详细说下你排除的过程 我帮你

网友:
无线上网 有可能是信号不好 也可能造成网络受限制

网友:
都会这样,你能连上网吗?能连上没什么啊!

网友:
没什么问题能正常用就行.把提示关了就行了

网友:
手动改IP试下

网友:
设个IP地址

网友:
网络设置的问题居多 然后就是路由器和猫了

网友:
指定IP地址,就好了。

网友:
ip 网卡 拨号错误 路由设置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