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k dagc2a 电流在0.9-0.95之间轻微摆动10下后掉电

楼主(2011-07-26):
sl410k dagc2a 电流在0.9-0.95之间轻微摆动10下后掉电
通电后,所有电压正常,不知道如何查了

网友:
去掉CPU,电流多大。

网友A:
这个板子能跑代码的,跑跑看,BIOS容易坏 再就是容易缺电压,仔细查查吧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

网友:
今天刚好也修了台SL410K进水的,比较简单,不过还是帮你顶一下

网友:
这机器应该是已经跑码了,看看卡哪里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能跑代码的,跑跑看,BIOS容易坏 再就是容易缺电压,仔细查查吧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

这个板子,加电后电压都出来了,都正常,
但还没有刷bios试,

网友:
CPU有没有工作呀。你把内存取了会内存报警吗。如果报警你看一个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