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P 网卡IP获取不到

楼主(2011-07-26):
换了网卡 刷了BIOS了还是不好使 系统也做了

网友:
是不是MAC地址丢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一般不会

网友:
MAC地址丢了。

网友:
我手上有个索尼也这样

网友:
网码芯片坏了。仔细找找。

网友:
不要乱换了,。。。上次修了台上不了网的。。插上网线右下角的网线图标不反应的。。。换了网卡后可以连接了。。但就是上不了网。。。后来是我老板说换了网卡好多会少一个什么IP。。就看到他在网上找到一个IP。。打进去后就可以了。。。当时我没怎么看是搞那的,,,我想你这机也是一样少了那个地址,,,,

补充内容 (2011-7-28 11:28):
装系统是没用的。。。因为那个IP是每一台机都要有的,不是在系统里的

网友(点评):
重装系统也会好的 跳版版 我上次用了萝卜家园才好

网友:
我也认为有可能是码片出了问题.你自己设个IP行不

网友:
换了网卡了没  要不网密坏了

网友:
应该是MAC丢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你一摸一样的机器    装了好几个系统 不像拆机器 又装了WIN7  OK 了  客户不想要WIN7   知道是系统问题后   装个萝卜家园后一切正常  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:
估计与网卡无关,要说这个问题好判断,你在研究研究,指定ip看能不能联网。在多找找外部原因

网友:
强行分配个MAC地址看行不行.

网友:
你在bios里看一下网卡地址是不是全是F啊

网友:
bios不对我上次一个X61BIOS升级之后上不了网老是感叹号最后刷到出场的时候就好了

网友:
建议重做系统试试

网友:
BIOS的问题

网友:
手上有个T40也是那样郁闷

网友:
楼主好了吗\、、不行的话换个长方形的芯片网卡接口旁边

网友:
MAC 出问题要怎么设置呀

网友:
如果是没有MAC地址,换网卡边上的码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