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AMD CPU散热问题。。

楼主(2011-07-26):
compaq 516 的机子 待机时,, CPU和显卡的温度分别是 65度和68度 开个Q在开点网页温度就到70+ ,今天拆机在显卡上垫个铜片后 待机55度+— , 但CPU的温度还是60度左右 , 问下大家 这款机子有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来降低温度的,, 硅胶的好坏是否也会影响温度
cpu
显卡

网友:
AMD,55度很正常了啊。。
你的铜片起到作用了
就是那个温度
如果要求温度苛刻,改长转吧。

网友:
没的了吧,AMD的U发热都很大的。。。

网友:
迅维网淘宝商城有这种铜片卖的,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7497206308
&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回复 先用几天看下什么情况 到时要不行到时先换种硅胶试试 ,同事有说硅胶的好坏也会有点间接影响温度。 实在不行改强转看下。。!

网友:
就是改长转 加铜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