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X11A 不开机

楼主(2011-07-26):
今天客户拿来个三星的X11的本子  插电源 无待机  拆开看   量电源接口到板子上只有3V 而不是19V  求个图纸看看   版号是 BA41-00694a

网友:
电源被拉低了,你先查查短路

网友:
先打一下阻值,看看是那短了

网友:
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查查先

网友:
接口那里就被拉低了,会不会是接口本身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