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屏维修

楼主(2011-07-26):
客户送来一机器,型号是GATEWAY Z06,开机瞬间看到LOGO一闪就黑屏,是黑屏不是暗屏,拿一新屏测试没有问题,本人对LED屏不太懂,在这里请教大家,这种情况这么维修?谢谢

屏的型号是LP140WH1

网友:
。。。。LED现在还是修的比较少,不过LOGO一闪就黑的一般该是屏供电的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还是屏暗吧,供电出问题了,LED屏暗不好看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