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A690跑EE

楼主(2011-07-26):
一块msi为联想代工的主板,客户说点不亮,目测外观有锈迹,洗掉,再看无明显损坏元件,裸板触发,可正常触发,上假负载量供电全板正常,上真U,直接跑EE,换了个U还是一样(之所以换u是本人对amd系列主板对于cpu的支持不是很熟悉,又不想查资料),于是考虑先刷个bios,拔点电池,下程序,刷上,换了种跑法了,直接d0做看右看,本来想做桥了,但发现电池没上,把电池上了上去,内存报警出来了,装上内存,一路跑马道点亮。再这里还想求教一下,为什么不上电池他就只跑d0呢,不解

网友(点评):
ATI的主板就这样,小心电池

网友:
这样的主板没有什么修头,直接换了得了。讲的这么复杂。哎

网友:
内存供电及北桥

网友:
我手上有两个上CPU掉电,还没有研究出来

网友:
做维修是为了享受成功的喜悦

网友:
拔掉电池都这个样子吗?

网友(2011-09-06):
弱弱的问一句这种不能点亮的主板是怎么刷的BIOS的呢?

网友:
上次修一个HP的机器,ATI的南桥,不装电池不出pciRST,害我换了南桥。晕  ATI的真怪 ,大家以后注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