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路由器密碼怎麼破解啊!

楼主(2011-07-26):
要用什么工具可以破解啊!還是軟件就可以啦!

网友(点评):
不要光想着占用别人的便宜的!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怎么破WPA2的加密形式。。。有高手指导吗

网友:
一个linux系统,好像是BT4,下边有个软件,可以破解。wep可以,WP2够呛。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知道也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楚的。。百度一下。。。好像有教程下载的。。
有功夫研究这不如买个蹭网卡了。。

网友:
卡皇听说很好用

网友:
卡皇都是往日的了,现在出的路由都是默认PSK加密了,对付WEP的还行,但也要看环境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WAP怎么破解,WEP的路由现在太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