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掉元件怎么修

楼主(2011-07-26):
通常接到一些同行送来的主板,有少数的主板上元件掉了或烧糊了,这种情况下,请问大家要是手中没有一样的板子参照的话,是如何处理的?

网友:
想办法找找图纸,或者找板子 没有图就只能放生了,或者回收下来。

网友:
只有找图纸了   不然就留下来拆配件

网友:
一般先看下是电容还是电阻,如果是电阻的话装个102的试试,电容先不装

网友:
大件大多数就是凭经验了,小件有地的就是电容,没地的就是电阻

网友:
从主板上名字下手  能知到大概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