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不通电!高手指教!急

楼主(2011-07-26):
今天客户拿来2台东芝笔记本,都是不通电,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(有时会亮),一台M326发现是电源适配器不好,好像动动就可以通电,最后换了个新的试到现在没出问题,估计就是充电器的问题。还有一台L312问题就怪了,拿来是不通电,换电源也没用,(手上没可调电源),我用万用表试了下电压正常,打开看了下主板电源接口,没看出问题,接上电源又正常了,现在的问题就是电源连续拔插几次会又不通电(指示灯不亮),过会又好了,我怀疑是不是主板上面那颗芯片不稳定造成的,要是能开机就正常了!希望碰到这样的问题高手指教下!非常感谢!

网友:
我碰到个事华硕的 拿掉小电池可以开机 装上不行   最后测事休眠键的问题 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

网友:
是否是电源接口的问题?

网友:
查放电!有可能是放电管没工作导致电容里有电这样上电时序不对。

网友:
看看,,是 不是连接线老化,,间接性断点

网友A(2013-07-02):
哦,我的东芝F60不通电,有没人修过,,,没图纸,没任何资料

网友:
没碰过,这问题查查电解看看。

网友:
反正我自己遇到过一起静电导致无法开机的情形,新手只能知道这么多!

网友:
电源座在通时用手摇,或者反复插,看会不会断电,如果断电了,测一下触点的电量有没有

网友(2014-06-06):
这个问题很复杂的,好好测测。

网友(2015-04-25):
引用 网友A:
哦,我的东芝F60不通电,有没人修过,,,没图纸,没任何资料

我这也来了一台F60不上电的机器,隔离管电压没有过来,也想找份图纸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