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是哪种液晶接口?是如何定义的?

楼主(2011-07-26):
一个7寸的屏幕,接口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30针片插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TTL接口的

网友:
扁排线。。。看后面的100欧姆的电阻

网友:
TTL 40 针 的屏线

网友:
SHI TTL40针扁平线

网友:
这么老啊!!呵呵,没有看过

网友:
是40针的,看到EPSON 的芯片让我想到了EPSON 的打印机了。

网友:
是ttl的啊?

怎么他能显示xga分辨率的图像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