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T-LM 无待机3.3V

楼主(2011-07-26):
联想G31T-LM 无待机3.3V  此电压是芯片ISL6506产生的,1脚是待机5V输入,2脚是待机3.3v输出,测得2脚对地短路,摘下网卡芯片88E8056后通电,待机3.3V输出正常了,但是能触发不复位,能否是没上网卡芯片的原因才不复位的?测得除CPU主供电为0外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不装网卡也没事。查CPU供电

网友:
这个板子应该是雷击了,大多数就是网卡和南桥都坏了

网友:
CPU没工作北桥怎么发出复位   复位是所有工作都正常了才会有复位的~~个人理解  不知到对不对  反正你先修CPU供电就对了

网友:
我是上的U,不是上的假负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