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迅维培训中心】实地上课维修——无RSMRST(AUXOK)

楼主(2011-07-26):
【迅维培训中心】主板学员 黄坤
精英L4S5M/DX无RSMRST(AUXOK)
故障现象:通电测试不触发
维修思路:不触发就几个触发条件:(sis芯片组)RTCVDD,BATOK,32.768, OVDD_AUX(VCC3_DUAL),  AUXOK, PWRBTN, PSON 基本上都是这些件没满足导致不触发的
维修流程;
1测短路:VCC3_DUAL,桥供电,内存供电,总线供电,CPU供电,USB数据线,都没对地短路。
2.现在插诊断卡,上CPU,内存,插ATX电源,3vsb灯亮,触发开关,不上电。
3.测跳帽上面有3.3V说明:RTCVDD,BATOK有了
4.测到晶振两脚电压都有1V说明32.768也有了
5.SIS芯片组AUOK是由3.3V直接上拉的,我想3.3V有了AUOK肯定也有了(被我误判了)
6.测开机针6脚有5V说PWRBTN也有(SIS芯片组PWRBTN直接进桥)从开机针跑线到桥没有断线
7.测的绿线为5V说明PSON没有拉低绿线
8.从绿线跑线到桥没有断路
9.桥挂了?饼哥说发的板子没有桥坏的,那么只有RSMRST
10.没办法啦!找图纸啊找呀找呀东问西问
11.终于师兄宋洋发来了好消息,找到了
12.从图的知3VSB经过R378和R379分压的来AUOK的跑跑线发现R378被饼哥给干掉了而且还不留下一点痕迹

网友:
恩 坤仔进步很大啊  听说考试还得了98分

网友:
不错不错    。   榜样啊    !!

179128116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刚讲完不上电的检修思路。做点故障让大家锻炼下流畅的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很好,思路非常清晰。

网友:
饼哥教的不错呀!太想去基地了,只是没有时间!远程学习还是不容易呀!

网友:
好好学……我在家也练着呢

网友(点评):
艹 又被罗峰给忽悠了 ⊙﹏⊙b

网友A:
电阻掉了但是D27不是还在么?怎么就不触发了?能解释下吗?

网友(点评):
二极管是有方向的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阻掉了但是D27不是还在么?怎么就不触发了?能解释下吗?

D27在电路中是过不去的,是负极接的电压,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27在电路中是过不去的,是负极接的电压,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。

哦 是的看反了

网友:
我去基地学习回来几个月了!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去工作!现在都退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27在电路中是过不去的,是负极接的电压,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。

2极管的单向导电性

网友:
你要跟你们饼哥  学习 没有图纸怎么找RSMRST(AUXOK)  信号

网友(点评):
呵呵说过的。拆桥跑线

网友:
看看别人在进步,开心。

网友:
都成高手啦!哎!我上了个垃圾的培训学校,真是惭愧啊!要是楼主能加我QQ就好了,呵呵  有兴趣加我啊  QQ402145769    注来自讯维网

网友(2011-08-31):
我系衰人。。。。连AUX0K信号我都不知道是什么,能给我讲讲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