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4030笔记本装不上系统

楼主(2011-07-26):
接到一台戴尔N4030笔记本要装系统,用U盘启动到PE选择通用笔记本系统进行恢复,文件复制很快完成,重启后出现WINDOWS启动画面,进度条滚动几下后就关机了。重试几次都这样,用别的系统盘也一样,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?跟硬盘驱动有关吗?

网友(点评):
显卡或者南桥有问题,开焊或者不良了

网友:
要调BOIS吧。

网友:
是不是SATA模式没有设置好啊?

网友:
设置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进PE有试吗?多试一些基本要做的,

网友:
听说DELL新机装XP有很得要注意的!你在网上索索应该有人说怎么装

网友:
en    不错   学习了

双喜 -20 严禁灌水,灌水太严重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BD82HM57这个芯片出了问题

网友:
滚动条那里关机?排除一下散热,外设,南桥。

网友:
滚动条掉电考虑SB及外设了

网友:
  安装版的系统也这样吗?

网友:
用安装板的试试啊,进PE正常机器应该没有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