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5主板维修进入死胡同

楼主(2011-07-26):
拆865北桥时不小心把BGA焊盘弄掉了几个,好像是空脚但又不能确定。哪位大侠能能指点下,提供点资料什么的。多谢

网友:
en    不错   学习了

LeeDJ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桥定义啊!

网友:
南桥有手册的,北桥不清楚

网友:
请教老鸟,哪里能弄到南北桥手册

网友:
还是无解哦

网友:
维修还是要靠资料啊。手上缺的就是资料。那位大虾能提供些资料。或者在那里可下载到或买到都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