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D7552BS和LD7552BPS不能互换一例

楼主(2011-07-26):
今天修一HP液晶显示器,型号是LE1851W,电源部分问题,保险烧断,开关管烧穿,0.47欧电阻烧断,过流检测一个221电阻烧断。IC烧坏,型号是LD7552BPS, 换上所有损坏元件。并且用LD7552BS代换了原来的LD7552BPS,通电测试后极电压,发现5V和13.5V都有波动,5V在4.85到5.05V之间波动。

  插上驱动板线,没插灯管,发现5V很稳定。插入灯管和驱动板没插屏线,发现灯管亮,但是电源部分有嘶嘶杂音,再插上屏线,发现指示灯亮,然后灯管刚要点亮指示灯立马灭掉。测电压拉低的很厉害,然后又回升又灯管刚亮又指示灯灭掉。
就是俗称的带不动负载。 然后用可调电源叠加一个13.5V的电压到高压板供电上,一切正常。
以为光耦431不给力,换之无效。最后终于找到一个LD7552BPS,换上以后一切正常。电源部分半点杂音都无。

因此得出结论,(在这个机子): 这两个IC不能够互换。

补充一点,所换IC都是全新,用烙铁小心焊接。

网友:
应该是那里接触不好好怎么屏供电跟高压有关呢!!!

网友(点评):
带不动负载,注意看帖。

网友:
en    不错   学习了

616706275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嗯   没修过显示器   他跟笔记本屏不一样吗?高压和屏供电都是独立的

网友:
LD7552BPS增加了一些电源保护功能 相信对外围元件稍加改动 应该可以用LD7552BS替代

网友(点评):
有道理,无奈时间不允许仔细研究。只能以好了为目的。

网友:
好例子,LZ奉献了

616706275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能两颗 芯片对外围电路 要求不太一样吧

网友:
是外围不一样  LD7552BS五脚对地应接入一只10K-20K电阻  而LD7552BPS内部保护比较完善  五脚不再有对地电阻  而是悬空脚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谢谢分享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