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普 190CW8 故障求助

楼主(2011-07-26):
收一台飞利普 190CW8 显示器,故障现象:通电,按电源键屏幕2秒闪一次,共闪2次后黑屏。闪屏时看不到无信号的方框。看那个遇到过类似的故障,指点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黑屏的电源灯是啥颜色?

网友:
外接个高压条 改改线 应该问题不大...

网友A:
明天是准备这样弄的,不过有点不甘心,想弄清楚为什么。
另外,高压电源一体板上的5V只有3.7V,这是为什么?电路有短路?某个元件工作不良?盼解惑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明天是准备这样弄的,不过有点不甘心,想弄清楚为什么。
另外,高压电源一体板上的5V只有3.7V,这是为什 ...

输出电压过低的原因:1.输出整流二极管、滤波电容不良。  2.开关管、开关变压器、300V滤波电容、电源管理芯片不良.。。。

网友:
有些驱动板供电是3.5V的。最好闪屏时测一下电压有如跳变。。。还有指示灯是什么颜色。

网友:
不错,讲得真好,学习下

网友:
今天接了一个高压条,屏幕不闪了,但新问题是白屏。估计是驱动板或者屏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B:
“闪屏时看不到无信号的方框”,说明驱动板没有问题

网友:
高压一体板的5V是驱动板的供电吧,供电偏低,会影响到驱动板的工作的,你试试是不是短路拉低了,还是电源板的供电带不起负载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闪屏时看不到无信号的方框”,说明驱动板没有问题

闪屏时看不到无信号方框,现在外接高压条后同样看不到无信号方框。求解!

网友:
闪屏 没图像有背光,先查下供电;一路给高压,一路给驱动板 一路一路的切断负载不难吧? 如果是白屏,那先查下驱动板是不是OK 用替换法快速判断 ;如果是闪下就灭 查下高压的工作条件是否OK (供电+开启信号)  剩下就是灯管了用替换法快速判断。  认真看完我写的还不会修,你就当我说的是废话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