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天运F233R

楼主(2011-07-26):
神舟天运F233R
现象:能开机,有时开机掉电。不上硬盘不掉电,进系统过程中有时自动进入S3状态。按开机键又能继续进入系统。有时自动暗屏(屏有显示但光管不亮)机器配置:CPU T2330 芯片组为SIS。换内存,拆开高压不接改有外接显示屏还是和原来一样。
应该搞的都搞了,那好吧拆机。找最容易的待机键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拆开一看原来待机键碎开了,里面的铜片弯了,所以有时能用有时自己待机,天上又掉下馅饼。

网友:
昨天修台方正的本,板跟你这个是相同的,这板用了很多电解电容给人信仰深刻啊,你可以看看5V的那个,排除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