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了一个苹果A1278 和一个T400

楼主(2011-07-26):
            今天遇到一台苹果的A1278,说是进水了的,在马来西亚买的,还修过。能开机不亮。   拆开后盖,发现有一点水迹不是很多。然后看到一个芯片被焊过,还有个6脚的空位线断,也焊过。报价500.心里也没底能不能修好,客户同意留机维修。因为这机子被修过,只要修的好估计我报一千他也会修的,I5的uu啊,4G的内存。。。以前修过一台苹果的显卡6200虚焊焊好了开机白屏,还以为屏有问题,后来还给人家了,晕死,一开始没接硬盘就一直白屏,以后才发现苹果的机子就是这样的开机白屏。进系统才正常。欲哭无泪,只能怪自己见识太少了。。。实际咱还没修过苹果的机机。那是第一次哦。    这次修这台I5的机子只用了半个小时,因为问题很简单,北桥供电和CPU供电无输出,在我的脑海里只要是进水坏的机子,问题基本是断线和电阻电容坏因为容易腐蚀,就算是苹果的也没那么坚强一样逃不过,,,看看北桥芯片被焊过,找找芯片的PDF,有供电,看看MAX15092应该是CPU的电源芯片吧,一眼就看到一个电阻两极不通,有一点变色,又连着一片印制板,一大片要么供电要么接地的,拿掉电阻,通电查哈哈11v,接的电池。。想用个0欧电阻换上又不放心,找找MAX15092的PDF找不着,心一横换上通电开机,嘻嘻听见开机的声音了,一看果然是白屏的状况,接上硬盘二十几秒才有了蓝色背景,再过个10秒才到桌面,苹果系统不会用,还是TM英文系统,还好能看懂几个英文把机子关掉再开机关机N遍后等客户来取。。。。     说实话一般见苹果的机机都不敢接修的,今天是捡了个死鱼拉,小问题。不过总算是迈过了一道坎,修好第一台苹果机。。。嘻嘻。。。别笑咱啊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还有一台T400,客户把上面都给拆了,说是灯管坏了。。。我晕,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屏装好,灯管换好。。。都搞折了,还好屏本身没坏,接屏线开机还是暗屏。客户说开始就是这样,很烦躁的。点灯管好的,换高压条依旧,连高压条上的灯一个都不亮,也有18v电压,既然不是高压条不是灯管那肯定是屏线或者主板的问题了,改高压可以用但没有灯客户不愿意。好不容易搞到屏线,装上依旧老样子,,,,看来问题真在主板上了,因为高压条上的灯都不亮,以为是EC坏了,对着图纸查阻值都正常,而且是直连EC,想想会是屏线接口的保险坏了吗,一个一个打还真发现一个3v线路的保险F8坏了,查查24脚为VCC3M。更换后LED灯亮了,OK。。接屏也亮了。。。。。。。总结提醒还不知道的坛友:原来高压条上的LED灯电压是单独供给的,而且提供高压的开启信号供给,别和我一样误以为是屏线断了,EC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T400是容易暗屏啊,一月修三个了

网友:
我就修一个 但返回来几次  屏暗 现象

网友:
这机器500块钱,收少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