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禁控制器维修一例---【关键的细心维修】

楼主(2011-07-26):
客户厂区 门控制突然失灵。无法开启厂区门。
该控制器具有显示接口1路,防攀爬接口1路,防碰触接口2路,警号接口1路。
接板后,简单测量,未发现明显短路、短路情况,保险丝完好。
接入220V进行检测,(我采用了从末端前推法进行检测)发现LM7812CZ及LM7805CZ无输出。向前查确认输入没有。
继续向前部电路推进到4个二级管组成的电桥,测电桥输入无电压。
继续向前部电路推进到变压器次级。
如下图

测量前级也就是220V接入点了,测量正常。说明变压器故障。能不能再进一步维修呢?测量输入阻抗无穷大。
下面看看进一步拆解会发现什么

进一步看看

上面标注的是  250V~    2A   130度  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。
经测量已经断路状态。确定其损坏。

单独测量变压器输入端状态正常。

更换该元器件后 恢复原貌。这里要强调一定要仔细包扎好。这可是强电输入端,还涉及温度的测量。不可马虎。

装好后上电试机OK功能恢复正常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事经常有啊,好一点的电脑音箱变压器,都有这个的啊。不过坏了这个,有的也用不了多久了。

网友:
强悍啊对单片机可是不懂啊

网友:
温度保险烧了,楼主好细心.要超过130度才会烧掉,注意一下负载有没其他问题

网友:
这个变压器质量不错嘛,还有温度保险丝

网友:
以前修的双卡收录机里面的变压器 就带温度保险丝,这没什么奇怪的,只是有的人没遇到过或者是没想到变压器里面还有个保险丝。

网友:
的确没注意到过

网友:
呵呵。长见识了。。

网友:
好多音响不来电了,都是那保险丝烧掉了

网友:
好多风扇电机里也有。

网友:
会拆机不会修

网友:
收多少票啊,我也修了两个,还不知要收多少呢!

网友:
我也长见识了,下次有这样的问题我知道该怎么维修了,谢谢你们的经验了,

网友:
这种情况这种问题问题收多少钱?

网友:
修这个还真的不好收钱 收多了客户不愿意  少了又对不起自己 ,我一般就是收一个检测费 再加零件费

网友:
检测费不低于150.+配件费。做技术的挣得就是技术钱.修好是关键。

网友:
原来如此,看看。

网友A:
线圈绕制的变压器只要初级次级不通都是这个保险坏了,没有代换时可直接接上不要也行,

网友:
这种门禁机不是便宜货,收150元合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线圈绕制的变压器只要初级次级不通都是这个保险坏了,没有代换时可直接接上不要也行,

也不都是如你所说,很多变压器初级线圈会烧断线,不只是保险的问题。
另外这个保险还是还原为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