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JWC61M主板问题请教

楼主(2011-07-26):
杰微JWC61M主板,开机点不亮显示器,检测卡代码停在41,请问师傅们这一般是什么引起的?
在网上查过相关问题,大部分人都讲是BIOS问题,如果真是BIOS问题,现在根本点不亮,要怎么刷BIOS呢?

网友A:
拿下来用编程器刷哈,你该不会没有吧?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拿下来用编程器刷哈,你该不会没有吧?

看了一下,BIOS芯片型号应该是W25X40AVSNIG,我手上有个编程器,但是不支持这个芯片

网友B:
这种八角的25芯片,一般的编程器不支持,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(2012-05-22):
一定是BIOS问题

网友(2012-09-01):
刷个BIOS一定行

网友:
直接换主板得了。。。

网友(2012-10-12)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八角的25芯片,一般的编程器不支持,

好恶心的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