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百盛BS-3200电源的维修经历

楼主(2011-07-26):
该电源故障现象为短接绿黑线,风扇转动一下就停止,绿线有2.73v电压(该电压看来起低,其实是正常的,航嘉的很多电源绿线都是2v多点),紫线电压为5.10v,也正常。使用的是SG6105单芯片。检查2个主开关二极管,发现正常;再检查次级的3个整流肖基特二极管,也正常。再查SG6105第20脚供电脚,电压为5.10v,正常;第8脚和第9脚(这两个脚为是驱动脉冲输出脚),有电压2.00v,正常;第一脚为PS ON脚,未短接绿黑线时电压为2.73v,短接时为0.23v,被正常拉低了。看来很不好修啊,老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各个部分似乎都正常。还是把目标锁定在SG6105芯片本身和其外围元件吧。按照经验,这个电源芯片是极少坏的,不到最后不去考虑换它。就对照SG6105的PDF,打各个引脚的电压。结果还是没什么头绪。真想放弃不修了,天气那么热,搞这个破电源划不来。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查查它周围的元器件吧,反正周围的阻容元件很少。当查到与14脚相连接的一个电阻时,发现了些异常-----该电阻的色环为棕,绿,黑,银,是15欧,但万用表打出来是73欧,变大了啊。拿下来一检查,还是73欧,肯定不对。于是就到处在烂板子上找15欧的电阻。还别说,这个阻值的电阻还真找不到。不得已用10欧的代替。短接绿黑线,风扇正常转动,不再停下了,各组电压正常,反复试验,都正常。看来就是这个电阻阻值变大坏了事。这次修好纯粹是靠运气,稀里糊涂的。14脚好像是“输出电压调节控制输出端”PDF上显示电压为2.5v,分析是电阻阻值变大,2.5v电压过不去 ,引起SG6105保护。

网友:
分析的很不错  可就是为什么没直接分析出来  而是靠运气来的呢  我也想不通哦

网友A:
这个电源我是偶然修好的,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单芯片的电源的确不好修,稍不注意就保护了,查都查不到哪里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我最怕色环电阻了,拿他没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源我是偶然修好的,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单芯片的电源的确不好修,稍不注意就保护了,查都查不到 ...

你不能说是偶然修好的,你就是通过了分析,看你写这么多,思路你已经有啦。石京昆视频也是这样说的。前两天我修一个长城的电源也是k7500周边有一个电阻变值无穷大,换掉后短接绿线就能启动了。

网友:
说到那个sb石京昆,开始研究atx电源,看他的视频。老整那什么湖南话,听半天耳油都出来了楞没挺清楚他说什么

网友:
呵呵  我也是听他的  视频  开始学电源的      虽让 听的不是很清楚  但马马虎虎 知道啥意思

网友:
最头疼色环电阻

网友:
我一个航嘉HK320-11SP 网飚 电源 ,病症为 绿线2.3V 左右,紫线5V 正常,  短接风扇不转,拆进去惊奇的发现同样是使用SG6105 + DM311 方案, 也闭着眼测了下 这个15欧电阻,竟然也是变成了73欧。。。 换了这个还是不行 ,没时间去研究

网友B:
我一个航嘉HK320-11SP 网飚 电源 ,病症为 绿线2.3V 左右,紫线5V 正常,  短接风扇不转,拆进去惊奇的发现同样是使用SG6105 + DM311 方案, 也闭着眼测了下 这个15欧电阻,竟然也是变成了73欧。。。 换了这个还是不行 ,没时间去研究,过了没多久那个电阻又变成73欧了,又换,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一个航嘉HK320-11SP 网飚 电源 ,病症为 绿线2.3V 左右,紫线5V 正常,  短接风扇不转,拆进去惊奇的发现 ...

我那个电源换了那个电阻后好了几天,但用几天后故态复萌,又是风扇转一下就停。最后不得已,换了主控芯片SG6105后故障完全排除,再也没有出现。那个电阻也没再变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