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放电就点不亮

楼主(2011-07-26):
今天维修一台三星NP-R23E的笔记本,主板CPU短路,维修好后把BIOS电池放一下点后问题出现了,BISO电池不插上,每次开机把电源全不断开一次在开机就能点亮,如果把BIOS电池插上只能第一次开机可以,关机活重启就不行了。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cmos设置上面的问题吧,重启能触发不?

网友:
没见过类似的情况,求解!!

网友:
晕 不会吧

网友:
重启不能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