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U105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7-26):
故障现象是显示分辨率有问题,整个画面只能显示左上角显示一小部分。没有一样的10寸屏代换,只有个高分的10寸屏。高分的这张可以显示的内容比原来的要多一点。比如高分的能看到滚动条了,原来的只能看到WINDOWS字。但这恰恰说明原来的屏是好的。
测屏码片,SM总线有一根阻值偏大。SM直接从N450 CPU发出。测屏线正常,取掉CPU,测CPU焊盘到屏线接口正常。直接测CPU上面的对应信号,确认CPU挂了。因为第二天要交货,从深圳发U来不及了。从周边省市订了两片N450料板,订两片是防万一料板的U也有坏的(实际有一片就没点亮)。

料板收到后取U植球,第一片用0。5感觉有点大,焊上后电流偏大。第二片改成0。45,这次显示正常了。没有钢网,两片都是手工点球。

早期的机器,如果同一片主板对应多种分辨率,需要有LCDID跳线来设置,不然就是固定输出分辨率,比如固定1024*768。945往后的平台,都是软件调节,显卡直接读取EDID里面的分辨率参数。

网友:
两个图差不多大不知道为什么上面一个显示出来小很多。

网友(点评):
cpu 坏了 换一个

网友:
楼主可以共享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你怎么说那两个信号是从CPU发出来的啊

网友:
楼主那两个信号是CPU发出的还是显卡发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