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等yeston G41S V1.1 板载DVI口不显示???

楼主(2011-07-26):
yeston G41S V1.1 板载DVI口不显示,,VGA口显示一切正常。。
这个板自带三个口,VGA,DVI ,HDMI 的。。。。
客户说用着用着就不行了,因为客户是要用两个显示器一起用的。。。所以DVI口不显也要修。。
DVI 的线路跟不出来,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去了北桥。。。。VGA有经过一个74门电路,门电路换了还是一样。。
我把BIOS也刷了,板上有跳线我也看过了,没有跳错。。
郁闷当中。。。。求助??????????

网友:
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!!

网友:
怎么会是设置的问题呢。。。。。插上DVI连显示都没有啊。。你说是设置那里呢。。。

网友:
单用DVI都不行显吗?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受伤了

网友:
单用DVI也不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