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S 无片选 ADS# 无动作 。。。供电全正常。。。X41

楼主(2011-07-26):
请问下大家, 在CS ads# 无动作的时候, 供电全部到位 CPURST 也正常。。。有啥好办法吗
cpu

网友:
还是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啊

网友:
红尘你是说电压 还是基准之类的呢 集成 CPU 的换那有那么方便啊, 北桥南桥 工作条件 真是麻烦啊

网友:
CS#片选不是EC发给BIOS的吗 茶EC条件 无片选淡然也无cpu选址信号。。

网友:
对我 我傻哈哈 谢谢 兄弟

网友:
首先查供电,一个都不要少

网友:
- 怎么修 修好了 告诉下我哦!

网友:
CPU有复位没发寻址信号那CPU或者其线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重点查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