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液晶屏发白求思路???

楼主(2011-07-26):
客户拿了一台sony17寸液晶显示器过来修。。一看屏幕发白,就象对比度调得很高那样子的。。。。
我恢复了出厂值,也是一样,,,后来我用了一个屏代换上去。。。。。结果问题是在于屏的问题。。
不是驱动板和电源板的问题啊。。。。屏出现这个问题能维修吗/??一般是是那里出问题呢??
求助?????????????

网友:
按键上按对比和亮度也不行?

网友:
都说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了。。问题在于屏呢。。。。。
调了也没有用。。。。

网友:
液晶屏后面有片PCB板,上面有几个电位器,调一下试试看

网友:
一般是屏身上的邦定电路板上出现问题了,比如供电不正常或有短路点或IC损坏等等

网友:
如果是那种感觉灰蒙蒙的,那就是屏上面一个电源管理ic坏了

网友:
应该是屏后面PCB板的IC有问题!

网友:
看看屏上的保险烧断没有,如果不行屏上有个电感把他换了

网友:
  看下GMA电压..

网友:
屏芯片供电正常吗?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板问题啊,高压板ON击穿的话,关机是白白的屏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液晶屏后面有片PCB板,上面有几个电位器,调一下试试看,或者更换一个

网友:
按自动调整时会不会有一瞬间正常?

网友:
不要再说按什么恢复了。。。。都说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咯。。是屏的问题啊。
再怎么调怎么按还是一样。。只是不懂屏上的电路结构。。你们所说的屏供电IC坏,,是指那一个呢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