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DAP015D DAP017 是芯片的真正型号吗?

楼主(2011-07-26):
请教 DAP015D DAP017 是芯片的真正型号吗?经常修电源 遇到这两个芯片 DAP015D DAP017 网上下不到PDF  有高手帮忙看

网友:
中文资料还没有,但网上搜一下英文资料还是有点,英语水平要好。

网友:
在 谷歌上搜过   但是没找着 相关资料  没有015的   017  就一个图  请教下 您知道具体哪里有这个资料 吗  劳烦告知下  不胜感激!!!英文不成问题
http://www.google.com.hk/search? ... =UTF-8&q=DAP017
http://www.google.com.hk/search? ... UTF-8&q=DAP015D

网友:
稍等,上ST官网查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找不到!洗洗睡了

网友:
楼主,别费事了,这是ONsemi为台达定制的型号,不对外公布文档的。你一定想知道,需要问ONsemi或台达内部的人。

网友A:
可以记住这2个芯片出现在哪个主板上,知道机器的型号,在到网上下个主板电路图,找到这个芯片的所在位置,就不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记住这2个芯片出现在哪个主板上,知道机器的型号,在到网上下个主板电路图,找到这个芯片的所在位置,就 ...

果然是新手,关键是这种电源的电路图到哪里去找呀?

网友B:
可以确定的是DAP015和ST的L6599是完全一样的,我们代用过。用这个IC的好像是在台达代工的液晶电源上用得比较多。
安森美的mc33368 和 DAP017好像是一样的,但我们没代换试过,因为能买得到这IC,都是PFC方面用的,苹果有款电源就是用这个IC做PFC的(单12V输出),也是台达代工的。

高手,很高的意境了。有机会多交流交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确定的是DAP015和ST的L6599是完全一样的,我们代用过。用这个IC的好像是在台达代工的液晶电源上用得比较 ...

果然是修电源的专家 见多识广  我们是修苹果电脑的 修些同行修补好的机器  修电源的活比较少   此型号即苹果IMAC电源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