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F700-461860 3V没有、内存不过、暗屏三个故障!

楼主(2011-07-26):
待机电流0.007A
5V电感有电压3V电感没电压,目测发现PR193掉件,补个上去3V电压OK。装上CPU插上检测卡,开机后代码38内存不过,上槽下槽反复拔插测试还是跑38不过内存,换BIOSOK。进系统测试发现内屏暗屏,量高压板上供电、开启信号、亮度调节、接地,发现亮度调节为0V。测量屏线接口到KBC亮度控制引脚上是通的,换KBCOK

网友:
暗屏搞亮度调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是暗屏搞亮度调节,是要看哪根线出了故障,供电、开启信号、亮度控制、接地,这四个当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暗屏的!

网友:
亮度调节出问题引起暗屏经常修到.

网友:
悲剧。。。ADJ从来不接的我居然没有遇到过。。。

网友:
似乎ADJ大部分是电压与亮度成反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