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20不开机检修

楼主(2011-07-26):
      今天接到一台HP520的机器,也是一个做维修的人送来的,机器不开机。是他在换屏轴的时候忘记拔下电池导致的,一开始能通电有开机现象,但屏幕不显示,他拿去其他维修点修过,彻底修成不开机。
    拿来我这边,机器一打开,好家伙里面的南桥、超级IO芯片都被加焊过,仔细检查发现芯片没有加焊好的样子,不管了,先通电测试,有主供电,但发现系统供电没有输出,很奇怪,就觉得是芯片没有加焊好导致没有待机信号。 于是重新加焊芯片,通电测试,系统供电有输出了,按下开机键,正常开机。
    维修过程虽然比较简单,但是符合实际情况,就是开机芯片虚悍导致没有信号,没有3.3V 5V输出,解决芯片虚悍就好。

没忽略别人忽略的问题 强人!

网友:
技术不错,被你这高手一下子解决了问题。牛

网友:
不错 技术可以了啊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