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判断待机电路,3V.5V电感上的电压有没有

楼主(2011-07-26):
本人在学习当中,在修触发电路中,为什么有的机子,3V,5V电感没有电压也可以触发?所以有点迷茫,不知在什么情况下,不触发才去修3 ,5V主供电电路,也就是拿到一个不触发的板子,怎样来判定3,5V主供电是要有还是没有?

网友:
看图纸,看状态电压的图表

网友:
每个本子设计的厂家不一样。也有可能3V,5V没有经过电感。而是从电阻、电容出的

网友:
设计的不一样,所以要动脑实践找经验

网友:
测量 主板上面的所有大电杆   注:测试前先插上电源在用万用表去打电压 看看那个电杆是3.3V  和5V的 那么这两个就是3、5v待机电压了  注:这两个电杆一般是在一起的  距离不远     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