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31主板被雷击后,自动开机。开机正常,关机风扇仍转。

楼主(2011-07-26):
映泰P31的板子被雷击后无法开机。检查后发现电源坏了,换了个旧电源测试主板仍不开机,短接绿线和黑线能正常开机,但找不到集成网卡,用手触摸网卡芯片很烫手,就把网卡芯片拆了。故障依旧。
中间发生个小插曲,一次短接绿线的时候接错了,短接了绿线和第14针蓝线,然后就变成通电自动开机了。自动开机后能关机,但关机后电源、CUP、显卡风扇仍然转,也能再次开机。。但这个电源在V星P31上使用正常。

换了个新TT电源,不自动开机了,但也开不了机,测了下power针脚有4.75V电压。。

总而言之,就是这个主板用旧山寨电源自动开机,用新品牌电源不开机,测了BIOS电池座子正常,然后不知该怎么办了???

本人半路出家,无电子基础,维修什么的都是网上查的。请指点下吧!!!谢谢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是半路出家的呀。。。。 这不是很正常么 我敢说大部分人都是半路出家的 谁从小就丛事维修这行呀

网友:
IO芯片是IT8712.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吗?

网友:
旧山寨电源在其它正常的主板上是否能正常使用?

网友:
换IO芯片试试

网友A:
只能说你运气好。。

网友:
先换IO,如果不行考虑桥

网友:
能用就将就用着吧,想安静就找个维修点帮你测试一下,有工具你自己也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说你运气好。。

为啥这样说啊。。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