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325 反复重启

楼主(2011-07-26):
HP 6325 反复重启 电流跑 0.59 左右 各电压都正常 上不上CPU 一样的 南桥和各供电芯片加焊了 就差北桥了 但是按住 开机按键30秒以上开机 就一切正常 可以显示进系统 为什么要按按开机按键这么久才可以显示 对于这种故障没有一点思路 希望大家指点下
cpu
芯片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回复我的贴 要沉了

网友:
你没试过开关是不是好的?

网友:
应该还是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换个CPU吧 我修了 很多这类的主板了 都是CPU坏了

网友:
AMD的CPU出问题的太多,遇上这种机器先换U试

网友:
问题是上不上CPU 都一样的 我已经换过CPU 了

网友:
内存和IO也会引起

网友:
这种机器大多是CPU

网友:
楼主让他重启 重启几次之后说不定会有新发现哦

网友:
先看看开机键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,能不能开关键里面氧化啦

网友:
一般都为CPU问题啊,内存

网友:
跟电容有关吧
可能是哪个电容坏了

网友:
开机到0.5左右就是CPU都没检过去!CPU工作条件都到了吗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一个认适配器的过程

网友:
仔细查CPU供电的各个及输出条件

网友:
无解 学习一下

网友:
学习一下修好了分享呗

网友:
应该就是北桥坏了

网友:
查CPU工作条件
查 h8s /IO

网友:
刷个bios 吧,不行就换个南桥吧